三星NC1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7-28):
板上只有十九伏电压,别的电压都没有,产生三点三和五伏的芯片是好的。但就是没有电压出来,请同仁指点一下

网友:
没图纸
无法具分析

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具备了吗

网友:
3.3V  5V是笔记本主板的必须得有的工作电压,可以先查查上管和下管是否正常?另外19V电压是否到了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