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7-28):
    今天接到一客户送来HP NX6325笔记本。据客户反映昨天晚上突然不能充电了,用电池一切正常使用,直到电池用完就开不了机了。
接到机器后首先用可调电源接机测试,发现也不能开机,且无待机电流,量原装电源适配器——19V,正常。初步判断为主板供电问题,拆机目测主板并无明显烧迹。先下载NX6325图纸查看(如图1)发现电从DC JACK进来后过保险就直接给Q72(AM4825P),上电测量发现过Q72后就没有电压了,但仔细测量Q72也是正常的,所以就查看Q72周边元件,结果也没有明显发现哪个元件存在问题。无路之际,一个偶尔的发现,把D54对地打阻时,可调电源上电流突然跳动了,变成0.03A,断开D54又没有待机电流了。初步估计问题找到了,赶紧跑线,发现D54的接到主板反面的一个三极管上,结果两元件之间阻值无穷大,所以就直接飞了一根到三极管上,上电——OK,有待机电流,上屏按开机键HP logo出现。

初次发贴,相互学习,不对之处望大家海量。

HP NX6325主板.pdf

网友:
看了半天明白了,原来是缺P-EN信号,中间断线了。楼主飞了根线。不明白的是:隔离保护管都没通过,后级电路如何发出P-EN信号?也许是我没看到全图。

网友:
这种问题好解决,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了半天明白了,原来是缺P-EN信号,中间断线了。楼主飞了根线。不明白的是:隔离保护管都没通过,后级电路如何发出P-EN信号?也许是我没看到全图。

我也是这个疑惑,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