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时好时坏怎么处理?

楼主(2010-07-28):
没有CPU板块,只好发主板板块了,见谅噢~
问题如题,CPU时好时坏怎么处理?已经确定是CPU问题了。这个CPU时好时坏,有时好用的,用一天没事,关机了就开不起。放上几天又可以正常用了,有时连续用几回夜没事~看温度么也不高~忘高手帮助~是CPU有针脚虚焊呢还是CPU里面硅胶干了呀?
只要U冷了用手用力按按铁盖子就可以用了一次~估计是内部核心虚焊~哎,只好淘宝卖废件了
cpu

网友:
不知道LZ什么板子?
看你这现象倒是有点像主板问题,怎么确定是CPU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都说确定是CPU问题了~检测得时候主板都用过3种了,还全新主板呢,都一样的。CPU是AMD4400+

网友:
AMD的CPU见过这样的问题
用热风拆焊台吹一吹CPU就可以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冷却了以后就又不行了
可能是CPU核心和基板之间脱焊了

网友:
CPU针脚,拿个洗板水刷一刷~ 可能是针脚不良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CPU本身的问题了, 那施主您只好默哀了

网友:
CPU针脚是焊接的,不会接触不良的,多半是CPU座子。。。。。。即使没虚焊 最好也洗洗!

网友:
U的针氧化了吧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这么一个3800+ 开机不跑马!风扇转让他转一分多钟左右CPU热起来了马上点下重启一路跑马进系统。什么事都没有!每次开机热下U就好了!不热U死活不工作!

网友:
估计论坛中还没有能修CPU的高手吧!!

网友:
我估计呀,修U的高手应该还没呢,仔细看帖的人也不多~全都想当然的回复的~

网友:
cup能修吗?
确定CPU坏了 只能换了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