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000 S-1111B28MC 是霍尔器吗?

楼主(2010-07-28):
请问ASUS W3000 S-1111B28MC 是霍尔器吗?

网友:
我记得霍尔原件是电池器件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网友:
什么是霍什么器啊

网友:
我知道的霍尔元件就是磁感应IC器件,一个变化磁场,就翻转一次或者输出一个周期的信号。一般是电机上使用。笔记本上也就是风扇上使用。楼主这个图,U3,我理解的就是一个电压输入后,经过onoff开关信号,输出一个电压VOUT,VSS相当于地,不知道我这样理解这个图对不对?

网友:
那有人知道ASUS W3000的磁感应在那吗?

网友:
显然不是的。这是一个电源片子

网友:
有谁知道asus w3000休眠开关在哪?

网友:
有图的话你顺着LID信号查

网友:
我见过手机上的霍尔元件,翻盖手机上一般都有,像一个三极管形状的,和一个磁铁配合使用的,翻盖上有一个磁铁,手机板上有个霍尔元件,笔记本上还真没见过,我想如果有本本的话,你可以用磁铁试试,如果磁铁放到上面进入休眠状态,那这个应该就是霍尔元件

网友:
霍尔传感器工作原理

霍尔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传感器

霍尔效应是磁电效应的一种,这一现象是霍尔(A.H.Hall,1855—1938)于1879年在研究金属的导电机构时发现的。后来发现半导体、导电流体等也有这种效应,而半导体的霍尔效应比金属强得多,利用这现象制成的各种霍尔元件,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技术、检测技术及信息处理等方面。霍尔效应是研究半导体材料性能的基本方法。通过霍尔效应实验测定的霍尔系数,能够判断半导体材料的导电类型、载流子浓度及载流子迁移率等重要参数。

霍尔效应

在半导体薄片两端通以控制电流I,并在薄片的垂直方向施加磁感应强度为B的匀强磁场,则在垂直于电流和磁场的方向上,将产生电势差为UH的霍尔电压。

霍尔元件
根据霍尔效应,人们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元件叫霍尔元件。它具有对磁场敏感、结构简单、体积小、频率响应宽、输出电压变化大和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因此,在测量、自动化、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霍尔传感器的分类
霍尔传感器分为线性型霍尔传感器和开关型霍尔传感器两种。
(一)线性型霍尔传感器由霍尔元件、线性放大器和射极跟随器组成,它输出模拟量。
(二)开关型霍尔传感器由稳压器、霍尔元件、差分放大器,斯密特触发器和输出级组成,它输出数字量。

霍尔IC S-5711A系列
SII的霍尔IC是采用小型封装的高灵敏度、低消耗电流的IC。
可检测两极(N极和S极) 磁性,通过与磁石的组合,可进行各种设备的开/关检测。

S-5711A 系列是采用CMOS 技术开发的高灵敏度、低消耗电流的霍尔IC(磁性开关IC)。
可检测出磁束密度的强弱,使输出电压发生变化。通过与磁石的组合,可进行各种设备的开/关检测。

由于采用了超小型的SNT-4A 或SOT-23-3 封装,因此可高密度安装。同时,由于消耗电流低,因此最适用于便携设备。

特点
• 内置斩波放大器
• 可选范围广,支持各种应用
   检测两极、检测S极、检测N极(*1)、
   动态“L”、动态“H”(*1)
   Nch开路漏极输出、CMOS输出
• 宽电源电压范围: 2.4 V ~ 5.5 V
• 低消耗电流: 5.0 μA 典型值、8.0 μA 最大值
• 工作温度范围: -40℃ ~ +85℃
   磁性的温度依赖性较小
• 采用小型封装: SNT-4A, SOT-23-3
• 无铅产品

用途
• 手机(翻盖式、滑盖式等)
• 膝上型电脑
• 数码摄像机
• 玩具、游戏机
• 家用电器产品

标准电路

SII备有使用CMOS技术开发的高灵敏度、低消耗电流的霍尔IC。
通过与磁石的组合,可以检测到各种机器设备的开关。

网友(点评):
你太有才了 学习了

网友:
霍尔元件  第一次听说 只知道电动车上有

网友:
这是一个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电磁感应是一个类似三极管的东西,主要控制lid——sw#来控制背光

网友:
你应该找3va—ec转lid——sw#那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