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7500独显,点不亮

楼主(2010-07-28):
此机原来为不不触发,机器拆开发现CPU座上有油,处理后能触发,但没显示,电流上到1.55不动,拔内存再试。发现上不上内存电流都跑到这就不动。怀疑不过内存。量内存电感没有供电,上阻值卡测,内存2.5V没有。找图拆电感L33,C299,还是老样子。再拆SC1486ITS无待机了。马上补回。照样跑1.55,再拆Q58场管(SI4816DY)。量前级没有短路了,上电照样跑1.55.手头没有SI4816DY更换。请教什么型号可以替换?

网友:
上测试卡看一下跑什么

网友:
测试卡跑出来还是提示n0-cpu,我这个是6位显示的测试卡,我查了一下。就是没有发现CPU很郁闷呢。

网友:
我有好多片R40料板啊,很完整的,要吗?很便宜的。

网友:
会不会就是因为以前修本的人CPU座里油进的太多了导致的呢。不行换个
CPU座看看

网友:
换了这么几个东西
到底现在内存供电正常没有?

网友:
这个板显卡很容易出问题。上次修了一个换显卡好的。那个显卡的显存在显卡上。。。。

网友:
SI4816DY场效应管手头没有,现在一边找料一边等高手指点可以用什么管子替换。CPU座子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没问题的。现在能正常触发的。触发后CPU温度也会上升。说明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就是触发后电流只能跑到1.54.内存上不上都是跑到这里。现在我把内存这一路的2.5V电感跟场管给拆了也还能触发到1.54电流。我觉得只能先把这里修好才能进行下一步了。由于这个管子以前没见过呀。不知道找什么型号的可以替换。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如果手头料板上有的。那就最好了。也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4816管子到处有啊。。。。。。

网友:
这个板显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觉LZ修机是找到故障不去分析故障全靠换件来修复!

网友:
唉。换件接着冒烟呀。。。这机器找不到头绪了。这板子找得图都对不上号。这是日本机R40.。图上找不到这个东东芯片位置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