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出问题了,,

楼主(2010-07-28):
                         还有就是我在这ALC665的旁边发现了两个贴片电容,,一般的贴片电容都是棕色的,,这两个都是黑色的(和贴片电感一样的颜色),,两个里有一个,在路测量和焊下来复测的时候,,选欧姆档的什么档位测量都是1,,,这种颜色是黑色的电容我还很少见到,符号是BC,,说一下它的作用可以吗???老手别笑我,,可以用棕色的代换吗????帮忙一下

网友:
我是说用棕色的一样大小的来代换,,

网友:
你确定一脚接地了吗? 有的高档主板黑嘿的那是电阻哦?   最好找个差不多的代换 大小颜色   那小东西上错不会烧放心

网友:
bc就是电容,大小一样应该可以换

网友:
音频旁路好象 大小点无所谓

网友:
有些声卡旁边有功放IC的。声卡地声不一定是声卡芯片坏哦!

网友:
电容可没有阻值为1的,除非你测量的不是电容,就是电感吧。你看线路是怎么连接的。连655的哪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