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 不触发

楼主(2010-07-28):
待机3.3V 5V多有了 开关见上有17V的电压 但不能触发 SLP-S3 SLP-S5 为0V 。PBTN_OUT 这个信号待机就有3.3V 按快关没变化 是正常的吗》
不触发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联想天逸F41M 集成显卡那一款吧,那开机键上的电压应该是18V左右吧,不太确定,应该好好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按开关电压没有变化 就按照这个去查啊 问题就在这了

网友:
PBTN_OUT 这个信号待机就有3.3V 正常吗?
王志佳
正常,当按下开关键的时候应该有高低高的跳变,如果不跳变说明EC工作不正常!!!

网友:
平心常
的帖子
待机正常 但是 必须要有跳变的呀!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重点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0-09-05):
开关上的电压应该是18V-19V之间

网友:
这款机器 待机电流正常应该在0.01A

网友:
是这样的啊。。大家看看啊

网友:
IO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PBTN_OUT 这个信号待机就有3.3V 是正常的,但是按开关没变化就不正常。应该有一个高低的跳变才对。 重点查 下EC的工作条件,应该是EC工作条件没具备。

网友:
如果不是进水了 就干EC吧

网友:
先查晒EC跟南桥待机正常了没有。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不触好的机子这段时间是修了不少 总结还是要多查查EC 工作条 还就是南桥呀

网友:
要是触发没变化,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说的具体点,不然大家都没明白

网友(2010-10-20):
查一下ec和南桥的晶振有无波形,重点考虑ec的工作条件。怀疑是ec的问题。

网友:
换EC,不行就南桥

网友:
我觉得应该换EC就可以好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条件满足,换EC

网友:
试试加焊EC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也不触发,待机0.02,开关有17左右的电压,但按下开关后,开关脚电压就是3.3V了,不知正常吗,不触发。

网友:
系统供电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f41m的机器上点时序还没搞懂

网友:
上次修了台机也是不触发的待机有电压 ,但开关上的电压不能被拉低后来还是没修出来,没有IO换 哎

网友:
这机器EC坏的多,你可以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