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背光专led背光

楼主(2010-07-28):
T60暴改LED背光

螺丝拧下之后开始拆屏.

网友(2010-03-08):
下掉螺丝,拆屏幕.

网友:
拆下的脑子......

网友:
拆掉边框的螺丝

网友:
用手术刀划开胶布.....

网友:
继续拆掉屏幕框,屏框分离

网友:
开始拆灯管了~

网友:
功成身退的灯管和灯管槽(U型槽)

网友:
拆掉后的小灯管。

网友(2010-07-28):
关键人物——LED灯条出场!!!!!

网友(2010-03-08):
再来个正面近照~上面的小颗粒就是LED

网友:
先加电测试一下

网友:
测试完毕,把灯条放入U型槽

网友:
为了牢固,用胶带固定

网友:
U槽的边边需要处理才能安装上去。

网友:
平顺的装回去,上面隔上海绵条。

网友:
按原样装回去,装好了!

原样装回

网友:
好了,点亮测试下,OK,完美!!!

网友:
测试通过!用胶纸封好。。。

网友:
现在开始改装高压板

网友:
使用焊接机焊接

网友:
轻松拆下费电的元凶——高压包

网友:
高压包都没了,插座可以取下。

网友(2010-07-28):
LZ没事做啊

网友:
技术活,改造需飞线,万用表测量中。

网友(2010-03-08):
做好飞线,焊接成功的驱动板:

网友:
高压包已经被LED专用驱动板代替了

网友:
弄好了后包起来,再留个口好插LED排线的

网友:
LED灯条的小尾巴

网友:
把这个排线插进驱动板上面的插座里都完成之后原样装回

开机测试, 黑色不是很纯,下面有漏光.....灯管也一样的吧.....没好到哪去,算是完美!!

网友:
换个颜色

网友:
P.S实际使用效果:只能用“非常完美”四个字形容,屏幕亮度提高了不是一点,原先的最高亮度现在竟然只需要3格......而且电源标尺蹭蹭的上涨,校正过后停留在了4:12小时......疯狂了.....对比新买的CCFL背光X200s,一击秒杀.....4格亮度秒掉亮度全开的CCFL。开着3格亮度编完的帖子~还是觉得屏幕白亮亮的.....

以上属转载,自己动手改装过的或者正想改装兄弟们可以讨论下,关于那个高压板改装的问题:高压板到底需要动什么样的“手术”,动多大的“手术”???

网友(2010-07-28):
不错   但是过程还不怎么详细    比如说  需要什么 材料      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等等··········

网友:
漏光严重啊

网友:
感兴趣的是那个占了高压线圈位置的 LED驱动板    是怎么工作的     哪里有这种条买

网友:
U型槽没装好,漏光了~~~

网友:
集光槽没上好

网友:
我也觉得LZ是闲得太无聊了,难道换个灯管会比这个麻烦,再说原来的高压板也不是太耗电。不过做为技术研究和探讨倒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型有成品LED高压板卖。不过讲实话。这活对于维修来说是鸡肋。一个是操作繁琐,容易漏光。第二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是:费这一大气工夫,你能收人家多少钱呢?

网友:
很佩服也没想过改它。楼主能做到不简单啊。却实有点伤神费力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有点画蛇添足,有时候我碰到LED电路坏的,我一装个灯管,加个高压条搞定,像你这样浪费时间,因为毕竟你一天修不了多少台机器。

网友:
有点操作繁琐,容易漏光,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自己玩玩可以。对与客户的机器还是换灯管来的快省事

网友:
纯技术探讨 ,很不实用

网友:
只能用厉害来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