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印刷机液晶屏不显低价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8):
   接到某工厂老板的电话,说一台8色大型彩色印刷机的液晶无显示,狂喜。当我赶到工厂的时候,厂里电工跟我说:拆开机器,发现与液晶连接的24V电源盒指示灯不亮,量一下无24V输出,确定是电源盒坏了。看你能不能修好,不能就叫厂家发一个过来。此时兴致大降,把电源盒拆下回来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型号才蓝绿元一个,实在不敢叫价。直接修好回厂装好OK了,收棕绿棕元,老板微笑的说道谢谢,跑人了。请问宇光大侠这种维修现象我觉得不好收高价,因为我估不到厂家给他发了个这个明纬开关电源S-50-24会是什么价,如果客户精明一点的上网找找更不用说了。如果我比厂家报高了,我可能失去这个客户,如果是你的话怎么收费,谢谢

网友:
这种电源真不好要钱呐,你看收300元,可不可以?
记住上门要加费用的。

网友:
修这个不值钱!整个电源买才260元!

网友:
哈哈,可能大伙都看不懂我用色环报的价钱,麦兄没有260这么高,我在网上找到蓝绿这个价。结果我修好后是报棕绿综收费了。不过宇光大侠也说得对,上门要加费用。下次要多收点。

网友:
棕绿综=160?
干嘛那么神秘呢?在这里那里还要这样?

网友:
这种电源有很多厂家生产!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这种工业电源多了,可以去你们当地的市场看看。以前我帮别人换过,一个电源成本才60--100这样。当然也有贵的

网友:
那是印钱的机器。收它的300。

网友:
  这样的工厂能黑多少就黑多少!有的是钱!要的越高 只要他愿意给你   那是你的本事! 他不会因为这点小钱去上网查去! 楼主想多了!

网友:
报价500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麦兄有所不知,我曾在一个工控论坛发过一篇工厂机器维修文章,竟然被哪厂的电工用搜索引擎搜了出来,第二次我到他厂他还笑道说,就换一个电阻收几百块,你也很赚钱的。从此以后我发觉发网对于我们从业维修的人员很不安全,所以尽量能逼免或者用行业述语代表免感的报价。请见谅

网友:
这个最少收费2000 否则不干。我上个月 修了3台海德堡的印刷机 听说机器 400W左右吧
系统坏了 ,那个机器有2个盘 第一个盘启动不起来,会从第二个盘里启动起来,但是修的第一个是常州的 收费2600 。就是做个和第二个程序一样的。后来去南京维修状况和这个差不多,是唐邦集团的。唐邦集团就是那个雀友麻将机的生产厂商。当时那个硬盘是8500的价格卖给他们的。后来搞好了后,用了2个小时,机器里一个变压器坏了。是一个非标的,当时买不到,又急着用。他们老板直接让他们生产部门做了一个,因为他们一个部门负责制作变压器。20多个小时制作出来 装上去OK。 我们帮他们修了电气上的东西 一共收费1.4万现金结账。硬盘那个块收费8500。其实就是一个10G 的硬盘,买的时候不到一百。不过硬盘线做的贵啊,2.0CM 44p
我们通用2.5寸硬盘是 2.25的 那个从网上订的插排,到电子市场买的线自己做的。

网友(点评):
这才是真正搞大设备维修的做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 你这个思路不太适合工厂设备报价啊!

网友(点评):
我和小四看法一样

网友:
“第二次我到他厂他还笑道说,就换一个电阻收几百块,你也很赚钱的”,楼主的思路的确有些问题。干维修的是卖技术,不是卖元件。如果他什么都不问,只从你手里买元件,那他的话有理。
另外你想过没有这些工控设备价格昂贵,如果某次我们失手,客户又要追究到底,你赔不赔,怎么平息?我想要干就多收些,真有失手要赔偿的,那愿赌服输,我们也能尽力令客户满意。

网友:
“第二次我到他厂他还笑道说,就换一个电阻收几百块,你也很赚钱的”,楼主的思路的确有些问题。干维修的是 ...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
为何工控设备以及工控维修的报价都比民用高多。
工控设备都是用于工厂生产车间,一台设备down 1小时,对楼主来说就是普通的1小时,对工厂来说等于金钱的流失,以及客户订单的违约。

至于楼上再说的,一个电阻等于几百块,也没必要和他太多辩论。因为他不懂技术和抢修的概念在一个工厂中起到的作用是几百元的几何倍率。

网友:
关于维修费不是材料费早有定论。他能买一个自己换,就不会找你修。虽然这个电源只有X百元以内,你也不能按它的价值来做为维修定价。

你维修的不是一个电源,而是让设备正常运行,这才是工业设备维修的价值。如果你仅修一个电源,让他输出规定的电压就维修结束了,而事实上,你是现场维修,必须要让设备正常了才算维修结束。

网友:
关于维修费不是材料费早有定论。他能买一个自己换,就不会找你修。虽然这个电源只有X百元以内,你也不能按它 ...
引用 网友D:

确实,你修的不是这个单个电源,而是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了这么多年维修,遇到说我们维修黑的也不是个别事例了。通常我也不理会他的话语,但是也不想解释他听我卖的是技术。感觉是他们客户大部份都是不懂我曾深夜还在看图纸的劳累。

但本例维修中,只坏了个电源,电工叫厂发个回来或网购一个装上就好的故障,我想我难以搞个好价钱。现已知网购几十块,但不知厂发的价是多少,所以才前来向各前辈指点报价技巧。

网友:
关于维修费不是材料费早有定论。他能买一个自己换,就不会找你修。虽然这个电源只有X百元以内,你也不能按它 ...
引用 网友D:

老大就话甚是,只是本例维修感觉比较简单(连厂里电工都说是电源坏了,他可以叫厂发个过来换上就行。或者是相对我来说这故障太简单,所以不敢要高价)。

网友:
当了这么多年维修,遇到说我们维修黑的也不是个别事例了。通常我也不理会他的话语,但是也不想解释他听我卖的是技术。感觉是他们客户大部份都是不懂我曾深夜还在看图纸的劳累。
------------------------------------------------------------
这就是你不对了。必须要、并且要充分的告诉 客户,维修的风险,可能出现的后果,我能尽量控制到哪个层面。。。这也是对客户负责。另一方面,也是你维修的价值体现。

他不愿意听,是他的事情,你还是要真诚的说这些事,期望能得到客户对维修的认同,也是对他负责。

网友:
我以前就是学印刷的科班出身,爱好电子才转的行。
我跟你讲个实事,毕业实习时报社一台罗兰坏了,没人会修,上亿的机器呀从德国原厂找的工程师,俩大鼻子。按小时收费,配件另算。厂领导陪吃喝,管住。来的时候一把板子都没拿,修的时候干干净净的,不像我们机修师傅整天油脂麻花的。总之3天修好一共8万报社车送到机场。

网友:
你的收费合理。太低了自己划不算,太高了(这种东西真是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要鄙视我,工业修理中这是小儿科)人家觉得不值,就二百来块钱的东西,说收300以上我敢肯定下一次就不是你去了。技术重要,回头客户更重要。必定现场人家就已经确定故障了。
我修理一般是按修理费200元起价,更换的元件单算(那是比较贵的了,如果只是小电阻什么的就不收元件费了),5000元以下15%(500封顶),1W以下10%,大于1W另议。
一次,一总值100W的设备故障,查到是主控制器的模拟输入板一贴片电阻开路(共花了4小时),收费600元(所画出的模拟输入板的部分电路图也给客户,其实拿去也没用,不可能还坏哪个地方)。那块板卡厂商报价6000,3天到货。
双赢!如果你抱着 停机3天损失可能数十万,我就要1W,那是在讹诈人家,不道德,也不会有下一次!

网友:
,一总值100W的设备故障,查到是主控制器的模拟输入板一贴片电阻开路(共花了4小时),收费600元(所画出的模拟输入板的部分电路图也给客户,其实拿去也没用,不可能还坏哪个地方)。那块板卡厂商报价6000,3天到货
引用 网友E:

6000的板卡,收600有点低,要是我就来个两千或三千,我已经帮他省回了50%的费用,且在时间上已帮他省回三天的生产时间,挽回了他很多损失了。这才叫双赢,如果收600就是老板赢了你。但问题一般情况下老板肯定不会透露从厂里发件回来多省事钱给你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