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待机不能唤醒,有什么因素可以影响?

楼主(2010-07-28):
主板待机不能唤醒,有什么因素可以影响?烦请详细说明,多谢!
主板

网友:
你这个待机不能唤醒 是远程唤醒 还是不能触发 还是待机有了 不触发啊
说的不明白啊 楼主说明白一点啊????????????

网友:
待机唤不醒与不触发你分不明白????什么远程啊??

网友:
先看看系统吧 先从简单的入手 这种故障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