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200 Miami-10 fix

楼主(2010-07-28):
sorry to use english. Toshiba m200 screen problem when use adaptor plugin.i will share my picture that can solve problem.
1. add 2 capacitor to Vcore-line don't remove NEC/TOKIN 128 it's work well.

2. remove NEC/TOKIN 128 and add 330 uf x 4 capacitor it's OK but use more time.
.
thanks you.

网友:
不错。。。能改主板了。。。而且非常详细。。。厉害。。。

网友:
给英语吃力的朋友解释一下(虽然我自己也吃力)。老外朋友的方案有两种。一个是NEC电容保留。正面补两个电容。另一个是NEC摘掉。背面补四个。老外朋友这个图做得非常用心。一目了然。不得不赞

网友:
一直使用楼主所说的方案一,但楼主说方案二能使用更长时间,这个暂时还不敢苟同。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方案二,更稳定

网友:
   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么做??

网友:
好贴,以后遇到了,省心多了。

网友:
翻一下  楼主是说 M200 花屏问题
这个 以前就有的
补电容    要么在CPU 正面 加两个
要么在 后面加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