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TA口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想问问大家串口的那几个脚都是什么,我量了3个脚是接地。其他的不知道了,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帮帮忙

网友:
地线不止一个
对照一下好板子相应脚位的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查询引脚功能定义

网友:
三个地,四个信号。两个空点,固定焊接点。

网友:
CMOS里功能已开启,SATA不良,如果电容是好的,大多数是桥空或者坏

网友:
3长4短,长的都是地脚,短的是数据脚,通过耦合电容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