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P4电源有吱吱声,开机闪一下灭.

楼主(2010-07-28):
可能是功率下降的原因,有些板可以上,有些板上了开机闪一下就灭,关开变压器有吱吱声,换过KA7500无效,不知道大家有没遇见过,什么解决?
原因
电源

网友:
干电容,注意小电解

网友:
输出端电容

网友:
输出端电容全换,无效!我另外还有一个航嘉电源,也是有吱吱声,但还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航嘉是不是老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启动电阻性能异常引起的?

网友:
换主开关管 B极的两个小电容看看。

网友:
吱吱响有没有换过那个大电感啊?看看.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这个用显波示或万用表测7500的8脚和11脚,发现输出不同,11脚只有0。5V,8脚为2V,查11脚外围,发现一个2。7K的电阻已经变成几十M了,更换OK

网友:
我也有2个电源这样。。启动电源。发出滋滋声。电源保护。。回头查下

网友:
以前老换电容了,不行就算了,修的时间长就无意义了

网友:
电容电容。

网友:
呵呵,一般细心加技术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