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黑屏,没有规律,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0-07-28):
遇到过很多,就是不会修,大家是怎么修的。
黑屏

网友:
打错了,是时不时黑屏,不是是不是

网友:
那要看黑屏时 要强光下能不能到图像了,能看到那就是高压板或灯管 看不到那就是高压板或电源问题多。

网友:
黑了关了还能亮 ?
不一定是驱动板 ?
高压板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外接一根灯管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你们是怎么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