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高招

楼主(2010-07-28):
那位大哥帮帮忙,把内存不过的维修思路,方法详细的发给小弟,拜托了

网友:
先行看电压,上拉,有示波器的看一下波型,打阻值,干北桥,(AMD的U,换U)。

网友:
wui维修内存还有什么高招啊,看供电正常不 在看对地阻值 然后就是桥了

网友:
先行看电压,上拉,有示波器的看一下波型,打阻值,干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还有BIOS坏 北桥坏 北桥空焊 南桥坏 南桥空焊都会引起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