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19寸宽屏液晶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28):
几子通电屏一闪就黑了,指示灯一闪一闪     客户说是打雷突然停电  来电开机就这样了。我拆机二话没说:断开机子一体板12V 再外接四灯高压条   接好后开机却是白屏 灯显正常  不黑了,那白屏又什么原因?

网友:
你看下背景开关有没错,背景开关错了就会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背景开关?你的意思是我高压与显示器的主板引脚接错了?

网友:
测一下屏有没供电   或换个通用驱动板打雷坏的东西一般都会烧好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白屏是因为屏线与驱动板的头接反了!但接好后又有新问题了,显示是暗屏的,测了驱动板上标记的3.3V  5V的地方都有 到屏上5V也有!手上没通用板  请问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何判断?

网友:
有可能你接反烧了屏板电路上面的东西了你测一下看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刚好又有一个华硕的 显示器 也是19寸宽屏的。  我把华硕的屏 接上去 可以显示 ,但显示的不正常。 (华硕这个显示器 也是雷打坏了 开机一点反应也没,可能是电源部份坏了,)请看图 难道华硕的这个屏也有问题吗?   大有看 。   另传一个DV  是接的原屏 暗屏时的DV  请问 这个屏是哪部份问题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 液晶换屏  同样尺寸 同样接口针 或灯管 的 也不通用呀 ???

网友:
并不完全通用,如果完全通用的话,通用驱动板就不用那么多程序了。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驱动跳线 或者是程序损坏了

网友:
白屏查屏供电 ASUS那个看看屏线有没有送 觉得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那接华硕的那个屏又可以显示哟!

网友:
发个贴子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