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0-07-28):
今天收到一主机,原来是U 的风扇坏了换上个好的,又重新加了硅脂,可一开机还没有进系统就显示78度,有时显示100多度,不知这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
CPU坏了也这样,换个U试一下.

网友:
你是什么样的CPU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网友:
一百多度?机器没自动断电保护吗?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主板测CPU温度的东西有问题了

网友:
摸一下CPU是否真的很热,温度显示过高而不掉电,是监控通路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
如果刚刚开机就这么高时不对的,多半是IO芯片的温度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机摸一下CPU是不是真的那么烫  如果是真烫  那么查CPU温度检测电路  可能是IO坏  如果不是真的那么烫  那么可能是BOIS出错 或CPU温度监控电路断线引起误报

网友:
有条件就先换个IO试试,如果对焊工没把握还是先跑跑线吧。

网友:
换I/O 温控是I/O来检测的

网友:
排除IO不说,十有八九是U的问题,我也有这样一个U

网友:
不理它 进BIOS设置把温控那项关了试下

网友:
估计是测温有问题,有可能是某根线虚焊了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波形不对。。IO温控出错。。bios。

网友:
温度这么高还不保护,应该是主板线路有问题了!是虚报了,不然这么热CPU也会保护了!

网友:
先检查风扇 在看看是不是温控的芯片坏了!!

网友:
   换CUP,加点龟胶

网友:
换个风扇,加点散热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