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跑D0-03 反复循环

楼主(2010-07-28):
HP 6520S 跑D0 03 循环 电流0.8几到0.7几之间跳动 全板电压正常 请高手指教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顺便求个6520S独显BIOS 谢谢
没有时间 今天才来回帖 发个北桥回来换上 问题解决
iOS

网友:
这种应该是 显卡过不了 刷BIOS也好过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CPU 是肯定的跑了 就是不知道是内存不过 还是显卡不过 内存的所有供电都正常 打了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有波形跳变 用电流法打了内存槽的数据地址线都正常 没有虚焊的 要不就是北桥 要不是显卡 不敢确定 继续请教

网友:
觉的显卡可能性大些吧,显卡和北桥都不是太难做。觉的哪个可能性更大就先做哪个吧,
干好了,下次不就知道了吗。有些事就得试验着修,祝楼主好运。快快修好

网友:
谢谢大家 发了个北桥回来换上 代码一路飞奔直至显示 OK

网友:
跑D0一般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