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7-28):
型号:JT229RP
类型编号L22BW

原装驱动板 有 3个 8脚芯片程序 谁有呀 ?

24C16WP

PM25LY010

24LC02B

谁有这台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的原装程序呀...谁有了请上传一下...谢谢了。

驱动板主芯片 是  TSUMU58WHJ-LF
                            A6MD834999E
                         0728B

ATMEL728  8脚芯片  这个 芯片是 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
应该是供电PWM 或MOS管

网友:
这台液晶显示器..加 乐华通用2025 驱动板 修好的。
修这种 信号的 显示器..他的开关信号是反信号。
低电平灯管可以亮。高电平灯管灭。修这台显示器 必须 接ADJ 否则不行。要该驱动板的 开关反信号才可以的。

网友:
乐华2025驱动板  只能 支持 分辨率 1024X768
   在 大的 分辨率 都不支持。

谁有 乐华2025 通用驱动板的  22程序呀?

网友:
屏的型号是。CLAA220WR      O1Y
                     CLAA220WR

      EDOLJKOT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