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修液晶显示器都需要什么维修工具

楼主(2010-07-28):
请问修液晶显示器都需要什么维修工具 谢谢

网友:
你自己网上去看下啊,维修工具多的很呢,这要看你自己的能力了

网友:
一下子配很多,自己用不来也不行,量力而行吧,参考下三楼

网友:
三楼的已经列出来了  还要看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什么产品多 每种产品用的东西都不一样,如果你是刚学出来的不 建议搞灯管慢慢练熟手后再换灯管。

网友:
3楼说的很全面  多准备点  用不多少钱的

网友:
只提醒:换灯管要小心加小心,屏板厚度不到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