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主板 玩游戏 CPU温度高就报警了!

楼主(2010-07-28):
AMD主板:
型号:SY-AMN5H-RL

用的CPU是:5000+

故障:不玩游戏的时候,温度在60℃-70℃

一打开大型的游戏不到3分钟 CPU温度 就到93℃ 然后一直报警 ,不退出游戏就直接黑屏关机了!

CPU换过了。散热器 也换过了!风扇对着吹也 没用!!

各位告诉说下 哪儿的问题!

BIOS 没刷过!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哈哈 功率大点的

网友:
电源 换过了

网友:
AMD发热本身就大 硅脂不要太多,一点让风扇和CPU 接触完美点。

网友:
AMD 散热就是大 没办法 不过玩游戏 要用跟 AMD  CPU 配的好板

网友:
正常开机都有60度有点不正常哦  测一下温度检测脚的外接电阻有没坏或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那有没有考虑过显卡呢

网友:
换一块显卡试一下

网友:
跟电源管理芯片有很大关系。可用示波器量波形。。本人正处在学习阶段。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开机60度 开机之后看下CPU使用率是否过高!修过华硕的一片主板 一开机CPU温度非常高CPU使用率100%查了半天没结果 最后把网卡芯片拆掉后CPU正常了!现在还是无解 网卡引起CPU使用率过高?????搞不懂!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
网芯片 拿掉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