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E启动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yzz163大侠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6706-1-1.html   (PXE装系统)没成功,有几个疑问,请师傅们看看:
1.Hanewin DHCP   配置需要设置IP 网关 子网掩码这些吗?
2.pxelinux.cfg文件夹没有,要自己建吗?default是一个自己建的TXT文档吗?
3.不用交叉线直连,用路由器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
我水平比较菜,请懂的师傅教教我啊~~

网友:
两台机子连接要用交叉线,用路由可以用直连线,网上有一个乘龙网克软件,它都给你 配置好,你直接安装一下不行了,非常简单

网友:
我来试试这个软件···感谢liutao7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