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修几百块显卡的秘诀无私奉献给基地的朋友!!

楼主(2010-07-28):
修显卡有一个月了,水平没多少,但是修的显卡数量却不少,有几百块了。成功率大约80%。下面把我的经验无私奉献给大家!!大侠略过

因为网吧的客户比较多,所以量大。主要故障,花屏,黑屏,短路不亮等。
1.用橡皮用力擦,好多显卡都被我擦好了。
2.观察电容若有鼓起现象,立马更换!换电容要注意最好换容值,电压相同的。如果没有相同的电容,那么容值一定要相同,电压可以大点,大多少,比如1000UM,6.3V的电容可以换1000UM,10V的,最好不要太大,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师傅这样说的。
2.BGA烘烤GPU,温度设定第一,第二,温区一般在200,210。如果不行,各加十度继续烘烤。烘好了一定要把金手指弄干净。如果还花屏,用烘枪用350烘一下GPU,再调到200度烘下显存。
3.还有管子容易击穿,用表测量阻值,若坏就更换。
以上就是我修好了几百块显卡的秘籍。请指正!!谢谢

网友(点评):
烘烤只不过是暂时的热胀冷缩,返修是必然的,必须完全融化。

网友:
修显卡和修主板一样技术要求高的,供电电路出问题和修主板供电差不多,还有好多怪问题比主板还难修。

网友:
其实显卡的工作原理跟主板也没多在的差别也有供电时序搞好了就能知到了,一定要会用软件测试。

网友:
能用多久,这才是关键

网友:
就是 能用多久才是关键 ...重复工作加重自己负担

网友:
几百块确实不是个小数目,目前你是创建记录着。

网友:
修的都是什么厂的显卡啊

网友:
比如1000UM,6.3V的电容可以换1000UM,10V的,最好不要太大,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师傅这样说的。 ``````````呀?电压做什么的不知?

网友:
回复楼上的朋友
主要是七彩虹7300,6500,8600的
确实有很多返修的显卡,所以准备学习一下植球的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多二个月吧

网友:
你这样烘还是要返修的,加焊最好是BGA走下曲线让GPU下的锡球完全融化,镊子轻推能轻松回位。

网友:
哇 都是高手 我有不下10块显卡PCI-E AGP 的显卡 都是花屏 点不亮 短路(一块)谁能帮我修好呀?2修卡 都是烤过BGA 不行的

网友:
听你一说很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还是不修的好,时间都让你浪费了

网友:
呵呵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
现在的杂牌显卡虚焊和电子零件不良的问题多。

网友:
显卡如果是电路问题就比较难搞了,毕竟和主板不同,。

网友:
重要的是时序。也就是原理

网友:
只加焊的话那你的返修率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这样方法不算是什么秘诀吧...想要更深入了解显卡还得努力...电压..BIOS..AD线..显存..都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