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液晶显示器通病维修过程

楼主(2010-07-28):
请版主原谅,我是个刚接触电脑主板维修的新手,没有太多的电脑维修经验,我目前在搞家电维修,只有给大家分享下液晶显示器的维修经验。

   这台显示器是TCL的液晶显示器,该显示器有个通病,就是会出现有时开机没有图像显示,或者正在使用时显示器会突然黑屏,偶尔过上几分钟图像又出来了。故障的表现没有规律,非常的烦人。在我维修过程中,已经遇到十多台同样的故障。

    废话不多,先看故障现象,接上电脑主机信号线打开显示器,观察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始终为绿色,液晶屏有没有图像显示。

拧下两个护盖的螺丝,取下护盖.

此液晶显示器由下图几个部分构成,主板,音频处理板,背光高压板,按键控制板。这个显示器的通病就在高压板上。

下图就是这台显示器的高压板,该板故障率在90%以上。

要检修的元件是下图所示的电感线圈L1。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生产工艺的问题,在焊接安装时,没有对绕制电感线圈的漆包线做去漆处理,而直接焊接。因为漆层是绝缘材料,不导电,真正的焊接点只有漆包线的断接处一点,造成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无高压情况,造成无图像显示。。

处理方法就是把电感L1的两个引脚轻轻刮去绝缘漆层,露出祡红色的铜层,面积越大,焊接就越结实。

再用烙铁把电感的两个引脚焊接结实。

焊接好后装机,先不连机给液晶屏加电,看看液晶屏是否有画面显示。

         哈哈  已经OK啦
接上主机试试,看看效果。

     嘿嘿  钱到手了。

网友:
不错不错,图文并茂,很值得借鉴,这样的故障我也修过几例是换灯管解决的。

网友:
支持原创
支持楼主的图文并茂。
楼主一定也是个家电维修的老师傅。

网友:
本人跟楼主一样.主修家电.液晶显示器修了不少.主板、显卡修过.修主板成功率不高.大大小小的故障主板,大概修成功的才二十多张.修主板难啊.

网友:
呵呵   小弟不才,17岁入行,从业家电维修13载,现准备学习下电脑维修,家电维修感觉到头了

网友:
不错。维修这行本身就是很累人的,电脑维修也不见得好。。现在电脑价格很平民化了。。没办法收高价位的维修费用!

网友:
用的98系统。不像是本人原创。更像是前几年的某教程。至少不是刚出炉的原创内容。

网友:
这个示例我在半年前在其它维修网站已经看过,基本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前4年网上就有了

网友:
这是我在2004年左右在网上发表的,我怎么一看图片怎么这么熟悉。感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