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F7100GS报错求助!

楼主(2010-07-28):
本人新手,用MATS测试报错如下: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936158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93615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1     4233936           0           0
A11     4233886           0           0
A11     4234304           0           0
A11     4234032           0           0
不知是什么原因,盼高手指教!

网友:
典型的GPU虚焊加焊GPU就OK了

网友:
先加焊GPU,不行换掉对位显存

网友:
这个应该好弄,显存位少,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