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HP4411S能开机没显示,插上测试卡,开机跑到52就停下来,没显示,键盘大小锁键可以亮,我初以为是显卡问题,重植显卡还是未显示,还是跑到52,请问各位高手,你们有什么见解?
显卡
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试过能亮吗?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有问题啊?

网友:
先要确定好是板上的问题不是屏那边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不显?

网友:
52,好像显卡也不过哦,等待验证

网友:
外接也没显示,重植显卡还花费了一个下午,食白
果

网友:
那个诊断卡对于笔记本是不准的,你还是插上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的变化,那样比较准。好像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再好好查一下

网友:
放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