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开机保护。。。

楼主(2010-07-28):
待机0.05,待机M电压都有出来,但短接开关,立马把电流拉低为0.01,典型的保护现象。当其保护时,-PWRSHUTDOWN拉低,Mainoff#为低,温底侦测这一路有检测,没有发现问题。现在很怀疑哪路电压引起这种现象,但确又没量到哪里不正常 。因为在修的过程中,有修到加电到0.22的现象,有B电压没有起来。但后面量测B—ON对地短了,然后一个一个断开量测这后,发现其对地阻值又回到400多了,但随之就加电保护到0.01的电流,就是最开始的现象了。现在在-PWRSHUTDOWN,与mainoff这个过程是如何一个控制过程?请各位同行给点指示,明天上班好去干掉他!!!!

网友:
可能是开始时没有出来的B电压有问题,最好量一下这个电压,
PWRSHUTDOWN,与mainoff是电源管理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