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的笔记本花屏,求在线的大虾们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0-07-28):
东芝L200的本本,集成显卡,用适配器几分钟就会花屏,但是用电池就一点也不会花屏,这是什么原因,求在线的大虾们帮忙解决下!

网友:
显卡也是做了BGA的,原因依旧,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源模式有问题,

网友:
用可调电源也是花屏吗????

网友:
晕,     电容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清楚些不什么地方的电容坏造成的

网友:
可调电源和原装适配器都是一样花屏,上面的仁兄说的电容坏了,能说说是哪一部分的电容坏了吗?

网友:
给CPU供电上放几个NEC电容就不花了,是不是CPU供电上没有电容,遇到过花屏是加了CPU滤波电容解决的

网友:
电容也会引起花屏的啊,所以打开要检查清楚才好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检查了,我又做了次BGA,结果给做死了,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你真是的,我昨天还修好一台,换电容,把那个大电容,拆了,在原位子!换四个330的小电容,下手狠点不要怕,一分钟的事,不关显卡的事,

网友:
你换的那个部位的电容,能切个图吗?

网友:
是显卡旁边的电容,还是显卡上面的电容,我的显卡是960的集成显卡

网友:
CPU北面,NEC 128K大电容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个东芝m203   把cpu 背面的NEC 大电容摘掉  换了6个330uf的电容 就好了...

网友:
上面仁兄  说的 有道理!换电容试试   或者加 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