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通过)

楼主(2010-07-28):
                                                              接R61i 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
接上外接电源0.06A电流,接天机没有反应。心想电流都为0.06A了,就是不触发。可能是进水断了线之内的。在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电流为0.06A 说明电压产生了的。有电流产生就肯定有电压。但请大家记住这一点。有电压产生就不一定会有电流的。于是我取下主板测量待机3.3V 5V都是正常产生的。所有公共点都没有短路。便打开图纸看了以下几个开机的信号,PWRSW PWRBTN# RSMRST# -PM_SLP_S3#
PM_SLP_S5#   测开关PWRSW正常有低跳变。H8已经发出RSMRST信号给南桥。而且H7也发出S3 S5 信号给南桥。但南桥没有发出S3 S5回给H7。此时把目标锁定在南桥身上。测了下南桥的供电和外部32.768的时钟均正常。但就是没有出去S3 S5 就怀疑南桥损坏。但也只是怀疑。最终用万用表测了下这两个信号。均短路。最后结论断定南桥坏了。此南桥是HEM的。而且是全部点胶的。最后小心的更换南桥后。能电。上U正常亮机。进系统测试了一番。未发现其它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明确。在这里学习了 由于本人是新手不知道楼主说的RSMRST#  S3 S5 是什么信号

网友:
S3 S5就是南桥反馈给EC的  如果是广达代工的本本的话就是SUSC#和SUSB#呢  其意思都一样就是名字不一样。

网友:
声明一下  我这情况属实  绝对不是盗版。由于本本已经修好多日了。就就被客户取走了。已无法上传实物图片。望原谅。其实我早就在2006年就早请过号了的。但由于最近两年都没有上论坛呢。以前的号码忘记了  所以现在重新申请过。谢谢

网友:
谢谢YZZ163 我一定继续发贴  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