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主板mcp61pm-gm假负载无复位

楼主(2010-07-28):
Acer主板mcp61pm-gm假负载无复位,一般侧重哪些地方?3vsb 5vsb  1.2v 1.25v都正常,有经验的望请指教..
谢谢

网友:
还有假负载的其他电压也正常,就是复位没有

网友:
全板的供电 时钟都要查

网友:
全板的供电?不是吧..
我量了,连I/O的时钟没有,是桥的问题吗?这个南北桥和CK都是从一个桥上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要上U才会有复位的   先上假负载测一下PG有没有 如果没有PG  在CPU供电  总线供电正常的情况 下  先刷BIOS  BIOS刷了不行  加焊桥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建议上真U测一下CPU的供电就知道哪里问题了,如果不跑码,刷BIOS或换桥

网友:
同样的板子我试过了,我在工厂上班,所以同样的板子很多,其他这型号的板子不上U是有复位的,BIOS也刷了,就剩考虑桥了....
谢谢了

网友:
明天去了先加焊桥试试吧,不让随便换,没办法....

网友:
加焊桥了,不管用
谁还有别的方法,请教下,没有明天换桥啦

网友:
先查各主要供电正不正常,
这板我遇到的有很多都是装系统特别慢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