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板载内存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8):
昨天修了台联想E255机器。上维修电源,电流0.6左右,机器长鸣报警。拆机发现键盘,触摸板都未插,是台二修机。拆至裸板,发现板子已变形,板载内存有加焊过的痕迹,其中两个内存颗粒脱焊翘起来。将脱焊颗粒焊好其余补焊一遍,上电机器不显,但不报警,仍不过内存。有时开机电流只有0.35左右,测CPU无供电,加焊CPU供电芯片正常。上内存阻值卡,发现两条数据线阻值偏低,循线找到相应并联的两个内存颗粒相应引脚,挑起脚再测,确定其中一个颗粒内部有轻微短路,换一同型号但编号略有不同的颗粒上去。开机亮机,但花屏!还有颗粒有问题。继续打阻值,未发现明显问题。只能一个一个颗粒换了。每换一个,测一次,都是花屏,换到最后一个时,心想要再不好可能就得换桥了。最后一个换上确定焊接质量后开机,激动人心,OK!屏不花了!
修完不免心生疑惑,到底是我运气不好,还是非要全部换成一致芯片才能正常亮机,还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

网友:
内存颗粒肯定要是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在一起,不能同时上二种或几种的颗粒,谁有见过台机同个内存条上有二种的颗粒吗。

网友:
换内存颗粒都要看容量的,不是说换什么样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