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VGA-FS790P内屏无显示,有背光。

楼主(2010-07-28):
SONY-VGA-FS790P内屏无显示,有背光。外接显示正常。当初接到机器时时有触发,后继短路开不了机。但我千心万苦修好了可以亮机正常时,我就在PE3.1里测试温度煲机,卡死了,于是重启内屏不显了。好晕呀!眼看可交货的机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头绪从何下手修呀!请各位大侠,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谢谢!北桥是915GM芯片,会不会它挂了呀?

网友:
我认为北桥坏的可能性也有  不过先检查一下屏到显卡之间的电路吧

网友:
高手出来看看,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