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开机闪黄灯8次

楼主(2010-07-28):
HP520开机闪黄灯8次    有那位XD修过同样的机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2010-09-17):
裸机看下电流,是否到0.2左右,如果是再看下是不是VCCP(1.0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查各处电压出来没再来发贴咯

网友(2012-03-14):
看一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5-07-01):
我的hp620也是一样 之前偶尔会闪黄灯有时会正常开机 想干南桥还没动手。查图纸开关是经过一个三极管直通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