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修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0-07-28):
接手一块昂达C61主板..上电测试CPU供电1.1V..北桥供电0.9V..不正常..二话不说加焊北桥..上机测试北桥供电仍为0.9..换RT9202..北桥供电1.2V正常了..CPU电压仍为1.1V..晕了..怀疑ISL6566损坏..换之..CPU供电还是1.1V..傻眼了..此款主板修了不下10块了..一般CPU供电低加焊桥或换9202..待北桥供电正常后..CPU电压自然正常了..修不下去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下个图纸跑线路啊,可能是别的地方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北桥挂了...查出来了.呵呵..做料板吧..唉

网友:
AMD的CPU挂了,也会拉低CPU供电,换个U试一下。不要轻易下结论

网友:
量一下VID组合看看正常不?

网友:
AMD的CPU挂了,也会拉低CPU供电,换个U试一下

网友:
U的电压是1。1V的话也会是正常的,能点亮的啊!

网友:
AMD的板在不跑U的时候1.1V就是对的。。刷BIOS看下

网友:
1。1V正常。

网友:
北桥挂 是从哪个点测试出来的?分享一下

网友:
北桥虚焊怎么会引起U供电偏低呢?请哪位朋友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