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0-07-28):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865主板,症状为不通电:拿万用表量待机启动电压5V正常,量电池2..89V正常,CMOS电压也正常,绿线5V到IO芯片72脚也正常,IO芯片67,68脚电压也正常。后来用手摸南桥芯片严重发烫,用万用表量南桥的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了,本以为南桥坏了,准备回去做南桥,后来一想网卡 声卡 USB PCI槽 IDE SATA 等线路都通到南桥 , 一般短路都是由网卡引起的, 拿万用表量网卡芯片附近的电容对地也短路了 随即拿起风枪把它吹下来 在重新换个网卡心片,然后通电试下,一切正常!

网友:
信号没测吗,晕,维修思路和方法值得...................................................???????????????????????????

网友:
本人因理论不足,读书读得少,只会维修 不会怎么写。 经验丰富点而已 不好意思

网友:
网卡短路的,一般摸上去也是非常热的

网友:
也有不发热的 这点经验还是有的

网友:
首先就需要测3VSB相关的元件

网友:
呵呵 3vSB是供给网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