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pple MacBook Pro A1226开机无显之维修!

楼主(2010-07-29):
今天接到朋友一台苹果A1226机器,告诉我这台机器开机无显但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他怀疑是高压坏了(朋友自己也是搞维修的,主修显示器),因为没有这种高压,又没改过所以找我给看看,我接到机器跟朋友描述的一样,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是没显示,Caps lock 都可以切换,不过找了两台DVI的液晶外接也都没显示,这让我感觉不像是高压坏了,感觉是显卡有问题,先拆了看看再说,拆开后看到CPU是集成的T7500,显卡是G84-602-A2,显卡和CPU上的硅胶都硬了,这让我更肯定了前面的判断,先不做显卡,用热枪整个加热一下显卡,重新装回去,已经可以亮了,这说明显卡空焊了,这种显卡必须重新植株重新做,加热很快就要返修,重新做了一下显卡开机一切正常了,测试OK,装机!图片用摄像头拍的不够清晰请大家原谅!
cpu

网友:
G84 G86都是一样的,,,都容易坏,,,,这种苹果有两个风扇,,但还是要处理好散热,,虽然没有DV系列的返修那么快,,,但坏也是早晚的事,,,

网友:
我这有台报警的,也是这个显卡坏了

网友:
最好换升级版的,603的显卡,602的显卡你重做了迟早会返修

网友:
看到英伟达的显卡的北桥就加焊,应该没有错了

网友:
哎84的显卡,真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对付苹果机有两下子。

网友:
这种显卡不好做啊, 大芯片离得好近。

网友:
苹果笔记本没接触过,见识了~

网友:
LZ说的很对,这种机器必须重植,加焊撑不了太久,最好换新的。个人觉得板子很结实,也很好做,注意不要碰到周围的原件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但是看了好久都没有找个这个板子的代工号码 个人感觉是富士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