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1 代500G可以认盘,但不能用,如何恢复数据?

楼主(2010-07-29):
11的盘,在电脑上也可以认盘,但不能用,一用就不认了,变成忙了,这是怎么回事?
操作如下:
1:先将电路板卸下,并对电路板单独供电
2:进入指令模式,CERT+Z回到F3 T>
3:输入/2回车,到2级模式后一直显示
LED:000000CC FAddr:00259B2D
LED:000000CC FAddr:00259B2D
这是怎么回事?
空板就绪后停转电机时就这样
电脑

网友:
这里显示的是LED:0000000CC错误,与7200.11忙的修复流程中出现的错误有点不一样,效率源公布的方法可以处理错误信息为LED:0000000CE的硬盘,但是这种LED:00000CC的错误却做不了。因为如果单独接电路板,在指令模式下无法数据和显示任何信息。
对于这种错误信息的修复方法是不能单独接电路板,必须将电路板和盘体接在一起,在指令模式下断电开电,并连续按CTRL+Z,将显示“F3 T>”,这时应该用镊子将电路板上两点短路。如果成功指令下将显示“Input Command Error”.如果不成功还是会显示“LED:00000CC”。
下面是一张ES27的电路短接点。

网友:
这是希捷的通病......

网友:
用焊丝将短接点短接,如果单独接板不认可以接上盘体ctrl+Z连续按,进F3平台
/1
F
/
f3 T>i4,1,22
这样可以修复,如果LBA=0,可用M0,2,2,,,,,22修复,但必需断开短接点,否则无效
(注以上方法始从安徽小俊)

网友(2010-09-09):
搞定没有啊 短接两点接触不好也会这样的 好好阅读udma的说明书 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