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板SATA 硬盘找不到,无思路了~请大师解!

楼主(2010-07-29):
        小弟在一家电脑公司维修主板功能,这两天有两块INTEL 的 ICH7板,让我超郁闷,主板上有4个SATA接口,但插哪个都开机都找不到,CLK发现南桥的100M SATA信号是正常的,SATA到南桥的数据线也是完好的,但就是找不着,且ICH7 有拿到BGA返修站更换过,回来后还是未好,各位大师们,你们还有什么维修思路不?我真的没解了~ 这板,请赐教!

网友:
主板BIOS默认STATA是关闭的 请在里面吧它打开

网友:
BIOS 我换过了,且里面也是打开的,没关闭!

网友:
硬盘电源接口是否转接过?

网友:
硬盘供电有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没问题  在排除硬盘  线  还有兼容性问题后 还是桥问题

网友:
换一块其它牌子的硬盘试试,再不行就清一个Cmos,有些板有保护功能,要清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