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GT求解中

楼主(2010-07-29):
今天接到几十张同样的显卡,客户说是他自己用热水洗过的·都没显示,显卡电压正常,大芯片没短路,开机显示屏有信号,(绿灯亮)就是没画面出来,拿去加热,故障没边···求各位大哥说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电子这玩意儿最怕水,黄梅天返潮都易出故障,给显卡洗澡?真是敢想敢做啊。洗完倒是干净了,可是显卡不干了,呛水了呗。显示器有信号,说明行场同步过来了,先用PCI卡看看GPU和BIOS能不能读出。

网友:
我BIOS也用好的显卡换过去试过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
建议先拆下来一个,进行GPU重植,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好像是大心片有问题···本人不想做···因为客户给的价钱不值得····25块一张··懒得动手

网友:
最好放烤箱中烤24小时以上,不然很难修复

网友:
乐天 2010-7-30 22:49
最好放烤箱中烤24小时以上,不然很难修复
     晕·····这是什么逻辑····我今天看了一下···真的是大心片完了····

网友:
的确要在烤箱中烤一段长时间排出潮气,不然难搞啊,水洗过的卡,gpu和PCB均进潮了,,没有烤箱放在预热台上热一段长时间也可以,不要那么快断定核心坏,7200小芯片多为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BGA来烤过了····也不行的·····烤箱是没有····他给我65多张··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烘烤 ,在对PCB或芯片加热的过程中会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