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上一个芯片解DELL X300开机密码效果好[通过]

楼主(2010-07-29):
遇上DELL 300主板需要解密,可用此法,很有效的,看图。
以下图是三星X05主板图,我把相应芯片位轩标好了。

DELL X300主板上该密码在板载CPU旁边,取下来换上X05主板上的这个芯片就OK。

网友:
这也是种办法,不过这种机器都不需要拆机的

网友:
长见识了!但版主说不需要拆机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版主,有更好的办法吗,指点下啊,我都是拆机刷的。希望得到版主指点

网友:
估计楼主说不拆机,是网上说的算号软件算号吧.可惜俺没有

网友:
解密确实很有难度

网友:
两种板其实一样的,只不过BIOS不一样

网友:
哦,,我看错了,以为是X300 跟三星Q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