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00经典不触发+特殊的声卡问题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29):
       接的第N台ASUS Z9100了,这一台也不例外,也是二修的机子。被别人修过的机子,首先要做的是拆开机子目测一下都被动过哪些地方,有没有扩大的明显烧焦、短路...这台明显动过的地方是开关被人换过了(请别笑,我们小地方,不开机被人换开关换保险之类的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ASUS的本本我也确实换过开关修好过一台,呵呵),南桥也被动过的了;其他没明显的动过的地方,测了一下南桥没明显短路的地方。上电,果然是经典的不触发。马上找到了C225,在其他料板上找了个0.1UF的电容换上(原板上的是0.047UF/10V的电容,因为这个难找又费事,我已经用0.1UF代换履试不爽了,曾经错用0.022UF的代换,结果没几天顾客又拿回头了,所以用稍大容量的可以代换,用比原来小的容量不可以代换)。换完电容,可以触发了,可是不跑码,看来得重做南桥了。因为这个被上一家动过,所以没多想就重做了南桥。做完后开机、点亮、进系统,一路的顺畅,呵呵。跑了一圈3D03测试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以为就此修复了,所以装机了。
    装机后第二个问题出现了,进系统怎么没有熟悉的声音?看了一下设备管理器,没发现声卡!为这事,可苦死我了,绕了很大的圈子都没绕出来,差点就放弃了的。首先查看了BIOS设置、换了硬盘重装了系统、换了声卡芯片、对着电路图逐一排查了每个零件、换了全新南桥、参考了论坛里各大师傅声卡维修的例子,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在一次插USB设备时,偶然发现了机子后面底下的一个USB口不能用,看来还不止两个问题呢。测试发现中间的两个数据线短路了。沿着USB口线路找,发现L14其中一端连锡了。这个估计是上一家换开关时不小心把挨着开关很近的L14不小心连锡了。排除连锡,进系统,结果发现了声卡设备了!装好驱动,有声音了!USB口也好了!至此所有故障解决了,至于为什么USB口数据脚短路会引起声卡不被发现,还请高人指点分析一下。
     以下是当时拍下的图片,以供参考。

网友:
USB 声卡都是又南桥管理,所以会相互影响吧

曾经就遇到过,USB数据短路,硬盘不认识的,也是ASUS的本

网友:
楼主怎么一下就找到C225了?难道这款机器的通病?小弟新手,请不要笑。过程再细点呀。呵呵。

网友:
那个C225是不是CPU座下的

网友:
"所以用稍大容量的可以代换,用比原来小的容量不可以代换"学习了,至于为什么USB口数据脚短路会引起声卡不被发现,还请高人指点分析一下。高手请回答,还有C255是管什么的,有什么用途

网友:
楼主分析一下C225的作用啊这是关键点,他的位置在哪,请楼主再详细分析下!

网友:
楼上的各位兄弟,关于C225的位置,请查看我的另外一贴,里面也很多高手说明了它的作用了。《华硕ASUS Z9100(A3N、A3L)不触发通病维修》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2282-from-home.html

网友:
经验   那个C225是在南桥附近吗

网友:
Usb 短路引起的,看来修机器多排查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华硕ASUS Z9100 有通病, 下次知道了。

网友:
对机型看来是十分了解 值得借鉴

网友:
C225是给南桥内的VBIAS做电压补偿用的。

网友:
感谢基地的哥们,我今天也修到个,查了半天,没查出个所以然。

网友:
真的很受用,就碰到过这个机子

网友:
在南桥谐振电容后面,板子的背面。

网友:
在MINI PCI槽旁边,很好找的。

网友:
修 这 样 的 机 子 我 一 般 把 客 人 打 发 走 不 拆 机 一 般 可 修 好

网友:
C225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吗?请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c225就是这机子的通病!嘿嘿!这电容很大几率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个电容不要可不可以?

网友(2010-09-01):
学习了今天也修到个 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基地的哥们

网友:
我才知道USB短路会造成声卡不能用  谢谢了

网友:
我修过几台,但都没有换掉那个电容,开了后面的小盖直接把那个电容撬掉就装机了。那个电容坏会让南桥RTC不起振的。

网友:
不拆机也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