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D没有哪个3。3V电压是不是会白屏呀

楼主(2010-07-29):
明基G2000WD,一开始是不通电发现电源板烧的有些件看不清就没有修找个电源板换上,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机器还有3。3V电是电源板发出的就没接,接的是5V和ON,但开机白屏,是不是这个3。3V电源没有的原因,还有就是要是真得用这个电压我代换的没有这个3。3V电压怎么办呀
原因

网友:
开机白屏是因为屏电路没有工作,屏无供电不行,信号线断路或是IC坏屏电路同样不会工作。屏电路本身问题也会白屏。

网友:
他驱动板还缺个3.3V的电压呢!不白屏才怪!

网友:
驱动板没有这个3.3V的电压。CPU怎么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