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300GS显示78度,但是散热片又不是很烫,求解

楼主(2010-07-29):
我有一杂牌7300GS PCI-E显卡,开机就显示78度,但是摸摸散热片又没有那么烫手,散热片和风扇都换了也不行,也重新涂过硅胶了,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I2OR`X[PS({S8X`RB[F35B.jpg

网友:

温度检测

网友:
传感器有问题,只要显卡正常工作就没有问题。

网友:
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能用就行了!!!

网友:
GPU坏也会出现计错的,只要温度不高就不要理它,如果还没有过保就做返修

网友:
在80度以下是正常的,如果3D和游戏顺畅不用去理

网友:
我的影驰7300GT  温度以上80°就死机 一般保持72°左右 这样正常吗? 跑3D MARK03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