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拉低的IBM R60E的PWRSWITCH#信号

楼主(2010-07-29):
客户送修:打雷,R60E不加电。
拆机,测开关键,有3.3V,能拉低。待机3.3V,5V正常。查图纸
个人分析如下:PWRSWITCH#应该是通过按下电源开关产生一个高-低-高的电平变化来拉低U28的32脚3.3v,从而完成开机。
操作步骤:测D22两端都有高低高电平跳变,但在32脚却无任何反应。以为是R163开路,于是从D22直接飞线连32脚,但原本D22的2#也没了高低高电平跳变。。也就是说直接飞线都不能拉低32脚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U28坏了?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下。。在线等哈

网友(点评):
接地点选择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
难道是D22坏了?打一下二极体值。

网友:
支持楼上朋友,我的机器也有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D22没坏,只要不直接接32脚,D22两端都有电平变化。。

网友:
人为直接给U28的32脚拉低一下,看看能不能加上电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好判断的,LZ把那个上拉电阻R240拆了,如果U28的32脚还有3V电压且不能拉低,再来招更狠的,直接从32脚切断外接的线路(考虑线路内层的问题),如果32脚还有电压且不能拉低,那只能是IC内部的事了!

网友:
不能拆R240,拆之32脚没3.3V,直接拉32脚,板子保护,待机3.3V,5V消失。。。。

网友:
那你就要换个思路来修了。就不要在PWRSWITCH#这里纠缠了!

网友:
不加电,只能是从这个思路下手啊。机器上也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也没短路的地方。正常待机时,保隔电路的第一个场管,输入有20V,控制极有6V,输出为20V.强行触发板子保护,该场管的控制极变为19V,输入20V,但无输出电压。难道是它的问题?

网友:
你说你那客户说的,故障是打雷引起的,,从这个角度去想,你这开机触发电路中最有可能坏的是什么,在我怀疑的目光里,我要问楼主两个问题,这个电路里,,你说开机D22不飞线到U28的32有高低高的跳变,,那么飞线了以后,只有高电平了??那这种情况下二极管和电阻应该不可能坏的,,这么说来你先去看一下U28 的图纸。。。。。再有,,就是你说场管在待机状态下输入。输出。控制也应该都正常,,,但是触发后,,就没电压了,,我觉得,触发前,场管三极的工作,可以说明场管到底有没有问题,,,在不你先查一下它的上级电路??这是绝对必要的!!!

网友:
希望楼主你的故障解决后,,把修的思路说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以前也是什么都不会,,在这里大家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论坛里的各位网友,一起长进,一起分享

网友:
如果能解决,一定拿出来分享,但问题是怎么解决啊!呵呵

网友:
可能U28坏了,很可能。

网友:
U28换了还是一样,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情况怎样了?楼主通告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