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有杂音!

楼主(2010-07-29):
一DELL笔记本,系统有小喇叭标志,刚开始没有声音,放了几天有声音了,但有杂音,用内置喇叭和外接耳机都有杂音,音量不大,在线求助高手!谢谢

网友:
我这里没有卖出的新本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声音都正常 就有时候有杂音 返回厂家说没有什么问题又返回来了 回来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系统都换了 驱动都是官网下的BIOS也刷过。请教了。。。。

网友:
换个声卡!

网友:
声卡换下看看  还有电容啊

网友:
这种情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或者有旁路强烈干扰造成的,与声卡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