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了,可是键盘上的NUM灯还开着为什么?

楼主(2010-07-29):
电脑关了,可是键盘上的NUM灯还开着为什么?每次关机都是这样。

网友:
BI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是不是跟供电有关,键盘的供电方式在板上有两种选择,通过跳线帽来选择,一种是用待机电压供电。

网友:
用该是待机电压的事  考虑下跳线  另外换个键盘试试  看看是不是灯坏了

网友:
5v待机的问题吧,鼠标不也这样,

网友:
应该是键盘和鼠标用的待机电压,插上电源就会亮,不会是键盘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BIOS里面把NumLock关掉就行了

网友:
回楼上各位,鼠标不是这样,关机就没电了。键盘也没坏,一直是正常的。就在这台电脑有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是方正的老机了,跳线不想再动了。

网友:
BIOS里的NUMLOCK屏蔽掉

网友:
先把bios里的numlock屏蔽了,再不行把5V的待机查查

网友:
BIOS跳线 到时有可能

网友:
你是你的键盘供电方式的原因。属于正常的 !

网友:
是你的主板支持键盘启动吧,请问是一直这样还是近期才出现的。若是近期就是BIOS设置问题了

网友:
主板上有跳线  跳过来就好了

网友:
主板上的跳线,一般在这个位置,特意为你拍了一张照片,图中的跳线就是:

网友:
是正常的待机电压,主板CMOS里及跳线都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