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不开机

楼主(2010-07-29):
裸板有U和一条内存,待机电流0。02,这个板子还没修好,开机电流跑0.47到0.59后就不动了,CPU有温度,3.3V、5V都有,内存有供电2.5V,怀疑是内存没过(内存条测试过肯定没有问题)

请维修老手能指点下,问题可能在哪里?一点思路都没有,郁闷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南北桥的供电,可能是供电稳定造成的有时能开机。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应该先加焊一下cpu供电3205,不行再做显卡,肯定能搞定的

网友:
看上去是供电部分不稳定,先换一个CPU供电IC。如果不行那就是显卡。

网友:
请问,用示波器看南北桥的供电,给南北桥供电是哪个芯片?怎样看供电是否稳定呢?没拆开之前测量,电流从0.82-0.67就不动了,我总感觉硬启动应该是完成了,内存没有工作,怀疑是内存到南北桥有问题,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
可能是供电稳定造成的有时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