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长城350P4电源是假的吗?

楼主(2010-07-29):
PFC是一个铁块。输出主大电感完全烧掉,有SB+5V,短接绿线后12V风扇转几圈停下,电压无输出。

网友:
pfc电感就一块硅钢片吗?没铜线?要是这样的话肯定是假的, 你的电源可能后面有短路,开机保护了

网友:
12v 3.3v 5v有短路,开机保护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上图啊?

网友:
假的。。换掉电感再试机看看好了没。

网友:
查下后边的电源输出了,后边有问题了,才起保护了.

网友:
此电源最新消息是:电感换过后现在是不接任何负载时短接绿线可以启动,但只要只接光驱就保护,此光驱保证是好的。是什么地方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