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维修

楼主(2010-07-29):
  IBM9205-AB6开机无显示,屏幕有暗影,已确认灯管,屏幕是好的了,现在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高压板的控制芯片是oz9936gn,量得6脚5V,7脚3.3V,不知道电压正常不、、请各位高手指点,求思路,板是电源、高压、驱动三个板何在一起的,刚刚好放进盖子里面,改板的话就放不进去、、、求高手指点

网友:
高压保护了,建一你用另外的高压板把每个灯管点亮看看,有不亮或亮度相差太多的换掉就OK了,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给你图自已看看吧。

网友:
最后没办法了,还是改板了,把盖子处理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