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d rev:1.0板子

楼主(2010-07-29):
  有一根内存插槽明显有烧伤痕迹,旁边的ics 93718cf很烫,想换一下试试,不知又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
应该是内存时钟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槽处理干净  不要有脚连在一起了  那个芯片是应该是一个时钟芯片  ICS的时钟芯片型号不是看第一排  是看最后一排数字     发烫也不一定是坏  只要内存时钟正常  那么就是好的

网友:
谢谢,回去再看看,是不是有阵脚短路